一台技嘉i55200的小主机,上

楼主(2026-01-24):
一台技嘉i5 5200的小主机,上电隔离后边无19v,自然也无待机3.3v与5v查APL3542A供电脚19v正常,en脚5.6v应该也正常,就是不出mos控制信号,以?为芯片坏,换过后故障依旧。查外围小元件无异常,后发现上电瞬间后级是有电压的,像是保护了,但后级不短路,能单独加19v电流约80ma.参照另一台好的主板,这个上电apl3542en脚应该是被io芯片5VSB_CTRL高电压拉低的,按开机键才会释放en。实测io芯片5vsb_CTRL上电即输出低电平,不知道这信号会不会影响后级保护,请大神指点一下。(补充说明,主板上所有供电均不短路,现在就是不出+19v。同时5v待机芯片en脚被apl3542拉低。)这个io是it8773fn后辍GXA,不知道这是芯片带不带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