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显示器无显示,主板灯亮,c

楼主(2026-01-24):
开机显示器无显示,主板灯亮,cpu风扇转,cpu有温度,俩个显卡试插一个风扇转一个不转,常安关机也不关,只能拔电源。早起清灰拆下了主板,清好装回去就这样了。测试显示器,内存条,电源,显卡都没毛病。请问这是主板还是cpu啊的毛病。fx8300 华硕的一个970主板

网友:
清灰后好了,那就是灰尘的问题。

网友:
 用一个强大风机吹下,就恢复了,谢谢大神

网友:
这个情怀主板了。

网友:
供电都有得话,amd得北桥容易坏。更换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