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电脑桌面刚打开是好的,一会就桌面就白屏了

楼主(2026-01-24):
电脑故障,刚打开是好的,一会就桌面就白屏了,应用可以打开点击桌面本来有图标的地方应用也可以打开但是桌面是白的,就像是桌面附了层白膜一样 系统坏了吗还是显示器坏了,重装系统有用不

网友:
先做系统试试看

网友:
应该是系统坏了,。。

网友:
桌面程序崩溃,重做系统就好,要是有重要文件,就进入PE系统先备份后再做系统。

网友:
系统问题,显示器问题就全白了,不会还能显示任务栏

网友:
楼上正解,如果显卡、显示器有问题,地址栏是不会正常显示的!

网友:
右键-属性-显示桌面图标就行了.

网友(2026-03-15):
win11 背景图片 删除了吧

网友:
系统BUG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