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笔记本滋滋响

楼主(2026-01-24):
大佬们,本来以为是风扇响,拆了后盖发现是预留的ssd硬盘位附近在响,好奇怪,滋滋...滋滋...的小声音。插了电源和耳机也还在响,是不是黑色布条下面有点位断

网友A:
遇到两台了,一台换完3、5v电感和芯片,加钽电容都没用,判断cpu坏抬走,第二台换cpu管子加电容,换cpu供电芯片,坑壁卖家给我发了俩个坏的cpu供电芯片,换完不开机不码了,给我cpu电死了,无奈赔了个板子

网友:
电源自激来的,无解

网友:
可能小米品牌是这样,没办法修

网友:
应该是电流啸叫的声音,具体哪一部分要找个人测试,这种正常开机但是啸叫的最恶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两台了,一台换完3、5v电感和芯片,加钽电容都没用,判断cpu坏抬走,第二台换cpu管子加电容,换cpu供电 ...

太惨了。。。。。

网友:
能用就行,别搞了

网友:
我前两天接了个同款进水机,不触发, 24780周围腐蚀修好了还不触发

也没有图纸

网友:
电感啸叫吧

网友:
电流声音,应该是负载过大。导致电感发出来的声音。模一下那个电感比较发热就知道了。

网友:
往电感上打704有用吗?

网友:
应该是电感发出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