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9000p IAH7H断电

楼主(2026-01-25):
   Y9000P 单用电源或单用电池都可以正常使用,且充电也正常。但是电源和电池同时插上使用几分钟就断电,断电前开关指示灯会由白色变为黄色。哪位前辈给指点指点。我换过电源进电的上下管原机是120A,我用的180A,故障依旧。

网友:
系统下看右下角电池位置是是么符号.。。。能冲进去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