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脑X99d3-turbo v1.24 BIOS

楼主(2026-01-25):
FM25W128@科脑x99d3-turbo v1.24.BIN

网友:
像这些杂牌主板很难找bios的,己加分鼓励。

网友A:
前几天还在找没找到最后去昂讯官网下载了一个差不多版型的就可以了,建议朋友们找不到这种杂牌主板x99x79bios就去昂讯官网找:

多谢了,搞了半天找到下载的地方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7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还在找没找到最后去昂讯官网下载了一个差不多版型的就可以了,建议朋友们找不到这种杂牌主板x99x79bios就去昂讯官网找:

你好,请问是去昂讯官网问客服要bibios?在他官网找不到下载bios的页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还在找没找到最后去昂讯官网下载了一个差不多版型的就可以了,建议朋友们找不到这种杂牌主板x99x79bios就去昂讯官网找:

多谢了,搞了半天找到下载的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