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拯救者R9000P ARX8改集显BIOS

楼主(2026-01-25):
板号NM-F251,显卡坏,求改集显BIOS,
改集显
显卡
板号

网友:
把显卡拆除或断开供电应该可以,我的R7000P拆除显卡后就可以用了

网友:
我这个不行,拆显卡断供电,进系统后没两分钟风扇强转后断电。

网友:
拆除就可以?

网友:
搞个混合模式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