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 275M8 灰屏

楼主:
飞利浦 275M8   灰屏
朋友说的:描述一下:开始用的挺好?然后某一天开始,屏幕熄灭之后它就不亮了,重启可以了。电脑重启的话,它就能正常使用,然后又用了大概一个月。重启它也不亮了,直到现在就开不起来了(有背光无logo

网友:
屏玻璃Y坏,

网友A:
华星屏,DC CS601.领悟靠自己。

不专业。但是你的话说的应该是 屏上面的 逻辑电路 问题。。。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6 天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华星屏,DC CS601.领悟靠自己。

不专业。但是你的话说的应该是 屏上面的 逻辑电路 问题。。。

先确定是驱动板 屏线或屏的问题后再修比较好。万一是屏的问题,如在修板可能会浪费很多时间的。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6 天前

网友C:
把驱动板或电源板上所有的电解电容都换掉,万一亮了呢。拍显示器电路板的照片是最好的,现在只是描述判断的。供参考!因为有背光无图像。可以优先订一 块驱动板或有条件用通用套件把屏先测一下!供参考!
武林推手:让维修成为一种快乐!

热稍微热点了来,先看有没有电容短路、在看供电芯片、希望 屏不是大问题、、他冷不像动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专业。但是你的话说的应该是 屏上面的 逻辑电路 问题。。。

先确定是驱动板  屏线或屏的问题后再修比较好。万一是屏的问题,如在修板可能会浪费很多时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驱动板或电源板上所有的电解电容都换掉,万一亮了呢。拍显示器电路板的照片是最好的,现在只是描述判断的 ...

热稍微热点了来,先看有没有电容短路、在看供电芯片、希望 屏不是大问题、、他冷不像动了

网友:
275M8C是SG2701G01-1  是华星光电的。
275M8是M270KCJ-K7B 是群创的,
估计楼主说的是平面27的飞利浦,刷一下主板固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