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
求助各位大神! TS3480 佳能 打印机 出现跳隔空白 怎么维

楼主(2026-01-25):
有用过很办法了:
1、清洗过喷头
2、拆机清理过齿轮没杂物
3、重新下过驱动
4、换了新墨盒

网友:
编码盘脏了  擦下就好

网友:
编码盘脏了  擦下就好 还是不行,要找大师父处理下,没办法

网友:
这个通常就是光栅和墨盒问题  大概率是墨盒不行了需要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