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AMDFirePro W2100显卡无核心电压怎么进一步检修?

楼主:
一块蓝宝石AMDFirePro W2100显卡,正常使用中没显示了,显卡风扇不转。测量没有核心Core电源电压,没有显存电源电压。进一步检查发现,电脑上电开机瞬间显卡风扇能转两秒钟随后就停了。没有显存电压的原因是显存供电驱动芯片的en脚没有电压,推测可能是因为没有核心电源,GPU没工作,所有没有给到显存电源驱动芯片en脚电压。

继续测量,核心Core供电的上管和下管(图中左上角围着黑色大号电感的那四个)都没有击穿,核心Core电源对地电阻大约是18欧,应该也不算短路,怀疑是驱动IC(图中左上角散热片旁边的那个四方形的IC),于是更换了一片驱动IC,结果还是没有变。
由于检修条件不太够,没有一个用来检查测试的主板,每次折腾完毕之后都是把工作电脑拿来试,而这块显卡是DP接口的,办公室没有DP口显示器,只能测电压,没法看效果,也不方便测量。故障显卡插电脑上,电脑里面完全看不到也识别不到。

各位有经验的坛友,像这种核心Core电压没有的故障,一般常见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有查使能角电压没?

驱动芯片是GS7210A,en脚是15脚,刚好被散热片遮挡,万用表笔很难戳到,所以还没有测量。如果实在没有别的办法的话,只能先把散热片拆下,在en脚焊一根线出来,再装机测量。 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思路,比如根据经验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查使能角电压没?

核心Core驱动芯片是GS7210A,en脚是15脚,3×3mm的QFN芯片,15脚那半边刚好被散热片遮挡,万用表笔很难戳到,所以还没有测量。如果实在没有别的办法的话,只能先把散热片拆下,在en脚焊一根线出来,再装机测量。
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思路,比如根据经验一般是哪里的问题,能更快找到问题原因的。实在没有别的招的话,再用en脚焊线的办法,毕竟太麻烦了。

网友B:
用不用先测一下核心供电管理芯片的EN,如果有1.8v供电的话,测量一下1.8v是否正常?

上面说的GS7210A就是核心芯片啊,前面就讨论的en问题, 你没看前面的讨论?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22:19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不用先测一下核心供电管理芯片的EN,如果有1.8v供电的话,测量一下1.8v是否正常?

上面说的GS7210A就是核心电源驱动芯片啊,前面就讨论的en问题, 它的en脚不太好测量,如果实在没其它办法,我再去测量它的en脚电压,以及顺藤找en电压的上游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