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显示器花屏

楼主(2026-01-26):
主机启动一段时间后,就会像图中那样花屏,重新插拔dp线后,又恢复正常一会,然后又花屏。这是主机原因还是显示器原因呢

网友:
你这种故障应该是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
数据线问题换一条正常了

网友:
我这里已经躺着三台这垃圾了,32寸的,接口齐全的高档货,清一色成这个德行了

网友:
飞利浦感觉垃圾,三星耐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