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星14 DAG7ALMB8C0 Intel Core i5-1035G1不开机

楼主(2026-01-26):
HP星14 DAG7ALMB8C0  Intel Core i5-1035G1 SR不开机
1.找值无明显短路,

2.插电无反应,TYPE-C连5V都没有。
3.有空研究一下。

网友A:
常规思路,先看供电,typeC供电的则是要先看C扣的协议芯片,一般即使不升压,也会有5V输入,然后协议芯片工作,触发升压到20V,后续才是正常的3.3,5V待机。要是没有电进来,先换充电器,换线,然后查接口,协议芯片

网友B:
首先要用原装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规思路,先看供电,typeC供电的则是要先看C扣的协议芯片,一般即使不升压,也会有5V输入,然后协议芯片工 ...

有可能是接口问题,插电+TYPEC_VBUS连5V都没有,打值不知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用原装电源

不是电源问题,我有原装TYPE-C电源

网友C:
这个U要当11代的修

网友:
有AUX的供电,没有核显GT,CPU只有CORE,当11代看

网友:
最新更新:现在修到可以开机瞬间掉电,3 5V 1.8  1.2  的PWM瞬间掉,线性不掉。
电源是原装电源,公共点不掉电,TYPE-C接口坏暂时不修,
主是的问题是:这个板是不是必须要装电池,我现在没有电池,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电源接口处小电灯常灯

网友:
不知道是需要原装电池还是HWPG的问题,修过的朋友给个准确答案,谢谢

网友:
BIOS已刷别人亮机及淘宝的都试过,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补充:中间有个小插曲,刚开始插TYPE-C不通电连5V都没有更别说升压了。
后来强行将S5_ON拉高,插电瞬间3 5V PWM出来一下就掉电,
此时短接开机信号后 3 5 1.8  0.8  1.2 出来一下就瞬间掉电。
独显供电未产生过。
不知道咋的突然3V线性短路了,烧机是EC短路,今天买了个拆机EC装上,现在故障还原之前的一样无变化。
触发瞬间掉电,
现在想是不是没有原装电池的原因,还有就是HWPG的原因。
不知道这款是不是一定要原装电池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U要当11代的修

是原装电源,公共点正常产生不掉

网友:
这个是10代处理器

网友:
Comet Lake 10210U(BGA1528)   Ice Lake 1065G7  (BGA1526)都是10代带G命名的应该是和11代(1165G7  BGA1449)供电时序一样了

网友:
谢谢各位大师的指导,最新进展:
已经修到出CPU电压了,也不掉电了,但跑码还有问题,
过程就不说了,多故障,断线、电阻、电容、虚焊轮翻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