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IB460MH ,VCCIO_EN无电压的问题

楼主:
VCCIO_EN,这个电压没有电路提供,是不是tps54623芯片本身产生的,还是cpu产生的,各路大神帮忙研究一下,现在的问题是cpu供电出不来,必须先出VCCIO,问题就是VCCIO_EN无电压,就不知道是怎么产生的,q42和q47都拆除试了,不是那里的问题,也借了个3.3v试了,还是不行,直接给拉低了,没有短路,附上图纸

网友A:
在芯片数据手册中有标注,该EN悬空时开启,不需要供电上拉

明白了原理,就可以确认,EN受控于Q40,由SLP_S3#_CTRL控制是否接地,不接地就为启动

路过,学习了,感谢热心坛友分享知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13:23

网友:
Float to enable:浮空使能,此引脚无需接高 / 低电平,悬空(不接任何电路)时,芯片默认进入工作状态(部分芯片浮空为高电平逻辑,是这类使能的核心原理)

网友:
管子拆掉了还被拉低,那就是芯片问题了,换芯片试试啊

网友:
搞好了,芯片换掉了,同时把6条腿的管子也拆除了,才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芯片数据手册中有标注,该EN悬空时开启,不需要供电上拉

路过,学习了,感谢热心坛友分享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