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M-D3V 2.0主板开机无反应故障维修

楼主:
技嘉B75M-D3V 2.0主板开机无反应,根据待机要素:RSMRST;-DEPSLP;DSWVRMEN;RTCVDDINTVRMEN;-rtcrst;5VDUAL; 3VDUAL及32MHZ晶振均正常,IO能接收到高低高信号跳变。但-PSON高电平,桥没有给IO发出-SLP_S3信号。经查有个线性稳压芯片没有工作:RT9018B,这个是给南桥提供1.05伏电压的。该芯片第1脚通过R660电阻接到3VDUAL,作为芯片电源好开漏输出脚,正常应有3.21伏左右的电压,可这个电压为0伏。主板上这个R660电阻竟然是空的,没有接。那这个脚接到什么地方了?有大神给讲解一下吗?且电路图中的Q83和Q84在主板上均没有这电子原件。这个芯片没有工作,造成桥不给IO发上电信号。点位图中的U9就是RT901B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第6脚万用表测得的值在线是和好的那板子不一样。也可能是它有问题,是它取值不对造成2脚拉低了的吗? ...

给芯片第6脚1.05伏电压后测7脚 电压0.79伏,说明那两颗电阻没有问题,补上电阻R660和R668后,芯片1脚有3.3伏电压,2脚有1.64伏电压,6脚输出1.06伏电压。但-SPL_A电压为0伏,一按开机键2脚电压就拉成0伏,6脚就没有电压了。-SPL_A就接到南桥的BC41点位了和BT54双屲二极管了,这个双向二极管在路测好着呢。难道是南桥坏了?

附电路图

B75M-D3V-2.0 点位图.pdf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逻辑不对,这个先看这个2脚有没有开启电压,如果有开启直接换9108. 如果没开启再查开启脚
这个电路图里面 ...

你好,谢谢你,我有两个板子,一个好着呢,那个板子1脚是有3.21伏电压的,我把两个板子的9018芯片对换了一下,好的那板子仍然好,坏的这个板的1、2脚 没电压,7脚和6脚也没有电压,说明9018芯片是没有问题的。
我看了一下实际电路,它第2脚和桥的-SPL_A脚相接是桥先产生-SPL_A高信号,还是桥先得到1.05伏电后才给出-SPL_A高信号呢?

网友A:
这个第6脚万用表测得的值在线是和好的那板子不一样。也可能是它有问题,是它取值不对造成2脚拉低了的吗?或者用维修电源直接接1.05伏电到第6脚看看第7脚是否是0.8伏?

给芯片第6脚1.05伏电压后测7脚 电压0.79伏,说明那两颗电阻没有问题,补上电阻R660和R668后,芯片1脚有3.3伏电压,2脚有1.64伏电压,6脚输出1.06伏电压。但-SPL_A电压为0伏,一按开机键2脚电压就拉成0伏,6脚就没有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
检测R662与R665

这个第6脚万用表测得的值在线是和好的那板子不一样。也可能是它有问题,是它取值不对造成2脚拉低了的吗?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B:
逻辑不对,这个先看这个2脚有没有开启电压,如果有开启直接换9108. 如果没开启再查开启脚
这个电路图里面这个9108的POK是没用到的。直接用1.05PCH开启VTT供电,然后VTT供电开启CPU供电

你好,谢谢你,我有两个板子,一个好着呢,那个板子1脚是有3.21伏电压的,我把两个板子的9018芯片对换了一下,好的那板子仍然好,坏的这个板的1、2脚 没电压,7脚和6脚也没有电压,说明9018芯片是没有问题的。 我看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没有上件,电压又不对,又和桥相同,
你猜

怎么猜呢?测量一下PCH-1.5v对地阻值的话,能否判断?

网友C:
既然没有上件,电压又不对,又和桥相同,
你猜

怎么猜呢?测量一下PCH-1.5v对地阻值的话,能否判断?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10:39

网友:
现在这个主板还有心情维修,

感觉主板修了也是用不久

网友:
U9 2脚给个高电平,先把1.05V ME电压拉起来

网友:
还得是你啊

网友:
来学习一下,楼主搞好之后给大家说说故障点。

网友:
哎.技嘉主板不稳定哦

网友:
技嘉主板不稳定

网友:
现在多了个ME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