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49E710U满屏拉丝无图像

楼主(2026-01-27):
故障一:花屏重影:此故障为屏线坏或配屏不对,导致花屏重影,故障出现不规律,热机或冷机,活动屏线可能故障更明显,主板大块或排阻虚焊也出此故障。
故障分析:1、进工厂看屏参是否准确;2、按压大块、排阻,是否正常。3、更换屏线。

故障二:满屏竖带,且竖带疏密程度不同
此故障一般为进液体腐蚀或逻辑板坏造成LG屏较多,遇到此故障需拆机检查是否进液体导致。(左侧密集竖线处可能腐蚀造成屏体断线,修复率低。)
故障分析:1、更换屏线。2、将逻辑板与屏之间软排线分别断开判断哪侧损坏。

故障三:中间有白色竖带(早期开机画面)或竖线(后期开机画面),竖带还走竖线变颜色;
故障分析:此故障主要表现在竖带还随着图像的变化在走动(图像实际看不到)此故障为逻辑板坏,没有VGH电压。正常电压为VGH:27V;VGL:-6V。

故障四:热机坏,花屏、闪。
故障分析:此类故障一般是屏线损坏,屏线左侧为LVDS信号,损坏花屏;屏线右侧为屏供电,损坏灰屏、闪。

GQH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ltf13142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网友:
屏幕坏了吧?

网友:
分析分析!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