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s2 Gen6 /L13 Gen2 19837-1 主板漏电

楼主(2026-01-27):
电池充满电,关机放3-4小时电就归零了。电池换过了,其他机器上用好的。还有就是通电主板有滋滋声音。有没有大哥知道怎么弄

网友A:
有热成像上热成像,没有看待机电流,待机电流应该是偏高的,开机检查各接口是否正常,这种漏电很好查的,电池关机状态掉电很快,说明漏电部分在待机,单独适配器看电流一定是偏高的
两组情况比较常见,接口电路短路漏电,后级供电提前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热成像上热成像,没有看待机电流,待机电流应该是偏高的,开机检查各接口是否正常,这种漏电很好查的,电 ...

讲解得很全面,我都没有发言权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热成像上热成像,没有看待机电流,待机电流应该是偏高的,开机检查各接口是否正常,这种漏电很好查的,电 ...

你撤回点,让我说两句,快憋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撤回点,让我说两句,快憋死了

别憋着,到我帖子下面说

网友:
老板弄好没?等结果

网友:
2级5v 穿了看看是不是

网友:
蹲一下后续

网友:
期待后续跟进讲解

网友:
期待后续结果

网友:
检一下屏线位置是不是5V有短路了。之前就修到一台这个问题的,还换了新电池。

网友(2026-02-26):
引用 网友A:
有热成像上热成像,没有看待机电流,待机电流应该是偏高的,开机检查各接口是否正常,这种漏电很好查的,电 ...

很全面详细的分享

网友:
一般都是接口电路或者外设电路短路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