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影精灵4代 TPN-Q211 15-DC0007TX 开机灰屏无字 有时有字非常卡或者卡LOGO

楼主:
有时候正常,打游戏或者跑分都很高。散热器有堵塞情况但不是完全。有时候开机不正常,比如:1开机屏幕亮了但没有文字图案,等10多分钟的话偶尔能进系统。2是可以显示LOGO但非常卡顿,等10多分钟的话偶尔能进系统。补充:每次开机背光都能亮。每次都不死机,按开关可以关机。每次按大小写可以闪指示灯。似乎主板通过了自检。灰屏时HDMI外接也无显示,并且插入USB键盘后也可以按大小写切换。但和笔记本上的大写指示灯不同步。可以保证没有进入系统。拆掉硬盘也是一模一样的现象。我已经排除了内存硬盘和屏幕。也排除了电池和充电器。只剩下主板上的零件,刷过原厂BIOS。完全和之前一样。剩下的我个人怀疑CPU和桥芯片。CPU是8代I5,显卡是1050TI。桥芯片SR40B。各位参谋一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降频了?任务管理器里查看下。

没降频,CPU主频3.9G。能进系统就很快,怎么用都没问题.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降频了?任务管理器里查看下。

没降频,CPU主频3.9G。能进系统就很快,怎么用都没问题.

网友B:
换一下屏幕,惠普屏幕不良灰屏的时候外接是不会亮的

感谢回复,我感觉不是屏的问题。因为没有文字的时候再等十分钟也能出来HP的商标。即便出来商标再等十分钟才出现引导界面。已经说明不是单纯的显示问题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一下屏幕,惠普屏幕不良灰屏的时候外接是不会亮的

感谢回复,我感觉不是屏的问题。因为没有文字的时候再等十分钟也能出来HP的商标。即便出来商标再等十分钟才出现引导界面。而且当屏幕左下角出现按ESC键进入选择菜单这行英文字母的时候,点击ESC键确实可以出现F1-F10功能菜单。但是要再等十分钟。说明不是单纯的显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