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R 5.3做快速自校这个进度不走是正常的吗?

楼主:
WDR 5.3做快速自校这个进度不走是正常的吗?做了几个小时还是0%,但是下面的虚拟柱面又一直在动。

网友A:
状态那里你看一眼呀,那里已经idle了,停了呀

停了啥意思?完成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状态那里你看一眼呀,那里已经idle了,停了呀

停了啥意思?完成了?

有没有一种可能,它失败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停了啥意思?完成了?

有没有一种可能,它失败了!!!

没搞懂咋失败了,我刚刚听你的给他停止了,结果还是不能格式化。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一种可能,它失败了!!!

没搞懂咋失败了,我刚刚听你的给他停止了,结果还是不能格式化。

这东西要系统学习的,你想简单就修好,你可以试一下trex自动版.百度或者x鱼上找一个,慢慢研究.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一种可能,它失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搞懂咋失败了,我刚刚听你的给他停止了,结果还是不能格式化。

这东西要系统学习的,你想简单就修好,你可以试一下trex自动版.百度或者x鱼上找一个,慢慢研究.

我买了WDR的教程,反正一步一步做野没做出来。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
谢谢啦,不过我感觉修不好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要系统学习的,你想简单就修好,你可以试一下trex自动版.百度或者x鱼上找一个,慢慢研究.

谢谢啦,不过我感觉修不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要系统学习的,你想简单就修好,你可以试一下trex自动版.百度或者x鱼上找一个,慢慢研究.

我买了WDR的教程,反正一步一步做野没做出来。

WDR只能做老的小容量盘,大容量的它不支持.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5 天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WDR的教程,反正一步一步做野没做出来。

WDR只能做老的小容量盘,大容量的它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WDR只能做老的小容量盘,大容量的它不支持.

500G的,看了教程说可以。

网友:
你用diskgenius折腾检查一下这个硬盘呢

  功能也齐全啊

网友:
现在终于能跑起来了,但是跑了一个小时直接就校准结束了,而且硬盘还是不能分区,但是可以低级格式化,这个是啥原因啊?

网友C:
这个版本那么老了 换个新版本的吧

WDR最高就只有5.3吧?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15:54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版本那么老了 换个新版本的吧

WDR最高就只有5.3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