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新air(intel 版本)睡眠后,无法唤醒的解决办法。

楼主:
上个星期接到客户一台小新笔记本电脑,板号如图

故障通病。

维修注意事项。修好后,因为这个主板不会自动触发,要接上电池,查看充电电流,查看typc 的两个隔离管的升压情况,其中有一个隔离管需要有电流后才会真正升压。升压不正常,基本会返修。

其它的就不用多说了,该换的都换。修好交付给客户。客户使用电脑过程中,把电脑合盖后,再打开。发现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的,无论按键盘,还是按开关都无法唤醒这台电脑。只能强制关机或者断电,然后再次开机。用鼠标点下睡眠,故障一样。简单查了一下资料,碰到这个故障的并不少。解决办法如图(intel),把节约电源这个钩去掉。有些硬盘在多台电脑上装过系统,名称后面会有对应的数字。

据说AMD 的也有这个问题,睡眠后无法唤醒,也有部份是唤醒后,换不到网卡,我暂时没看到,所以不能确认真伪,AMD 的主要是更新BIOS。

网友A:
以前遇到过Thinkbook14合盖无法唤醒,是系统问题,重装系统还是无法唤醒还是西皮油问题吧,这种办法客户重装系统会不会故障重现来找你呢

说了是软件问题导致的,不是硬件,不进系正常合盖都是没问题的(比如开盖开机功能都正常的)。把系统重装能解决部份这种唤不醒的问题。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B:
我这有个hp的,不能装win8,装win8睡眠后就无法唤醒,其他系统没问题。但是独显驱动只有wi8能装上

那你可以多换换系统试试,13代和14代CPU我都有装过WIN7系统,驱动也都正常打好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12 小时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还是 不行。。。。短时间可以。。。。盒盖1小时左右  不行了。。

那你咨询厂家,造成这个故障原因,好像是因为某个电压空闲后,然后被关闭了。实在不行,就把睡眠关了。

花了 2天时间 修好了。。。。休眠唤醒电路也烧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15:08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说了是软件问题导致的,不是硬件,不进系正常合盖都是没问题的(比如开盖开机功能都正常的)。把系统重装 ...

还是 不行。。。。短时间可以。。。。盒盖1小时左右  不行了。。

那你咨询厂家,造成这个故障原因,好像是因为某个电压空闲后,然后被关闭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
这种我都是直接禁用睡眠,设置关闭屏幕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了是软件问题导致的,不是硬件,不进系正常合盖都是没问题的(比如开盖开机功能都正常的)。把系统重装 ...

对,以前遇到过,应该是这个机型和有些系统版本还是没适配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以前遇到过Thinkbook14合盖无法唤醒,是系统问题,重装系统还是无法唤醒还是西皮油问题吧,这种办法客户重 ...

说了是软件问题导致的,不是硬件,不进系正常合盖都是没问题的(比如开盖开机功能都正常的)。把系统重装能解决部份这种唤不醒的问题。

还是 不行。。。。短时间可以。。。。盒盖1小时左右 不行了。。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
对,以前遇到过,应该是这个机型和有些系统版本还是没适配好。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
我遇到的是5V击穿后烧了一堆芯片后,有休眠的问题,自然坏的没遇到过

网友:
之前遇到21款英特尔拯救者类似情况  盒盖休眠模式无法唤醒   怎么换系统都不行  后来装好系统 用联想自己官网那个打驱动软件检测驱动 打好驱动就正常了  折腾好半天 可以试试

网友:
师傅怎么联系到你

已发私信,请查看。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11:09

网友:
经典的windows睡死问题,amd这个问题更严重

网友:
你这是烧5v带走1波芯片把。

网友:
已发私信,请查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咨询厂家,造成这个故障原因,好像是因为某个电压空闲后,然后被关闭了。实在不行,就把睡眠关了。

花了 2天时间  修好了。。。。休眠唤醒电路也烧了。。

网友:
休眠问题的故障还是挺多的

网友E:
还是硬件问题,之前研究过这个故障,5V
烧了一串,CPU有个1.05V供电转换芯片,必须换原型号,随便找一个双路转换芯片换就会导致这种。休眠不唤醒。

也许是的,我两个芯片都用了G2898。1.05v 原厂用的G2894KD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11 小时前

网友:
如果是之前烧过5v的这种问题很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有个hp的,不能装win8,装win8睡眠后就无法唤醒,其他系统没问题。但是独显驱动只有wi8能装上

那你可以多换换系统试试,13代和14代CPU我都有装过WIN7系统,驱动也都正常打好

网友F:
5V烧一片,没有料板的情况下,我是没有毅力修下去

这个板子和5V 相联的就几个元件,一定要修啊。多修能发财的电脑。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11 小时前

网友:
引用 网友F:
5V烧一片,没有料板的情况下,我是没有毅力修下去

这个板子和5V 相联的就几个元件,一定要修啊。多修能发财的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硬件问题,之前研究过这个故障,5V
烧了一串,CPU有个1.05V供电转换芯片,必须换原型号,随便找一个双 ...

这个应该是正确答案,因为我两个芯片都用了G2898。1.05v 原厂用的G2894KD,对开启和输出都有严格的延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