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G3KB电路分析求助

楼主:
现在测到pq8109 GDS三个脚位都有20v。 PQ8111的第二角有15v电压 ,不知道这个15v是怎么产生的。 还有正常PQ8109的G极电压也不正常,有人知道这个电路怎么分析吗?

网友A:
PQ8111的第二角 接了pd8101 ,这个是稳压管,所以20v -5.1约等于15。这个电路的分析难点在于,不能把三极管看成一个简单的开关电路

非常感谢,不懂设计这么这么复杂做什么!!!!!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4 天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Q8111的第二角 接了pd8101 ,这个是稳压管,所以20v -5.1约等于15。这个电路的分析难点在于,不能把三极管 ...

非常感谢,不懂设计这么这么复杂做什么!!!!!

我测到pq8114的2角和5角有20v,不明白这个20v怎么来的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10:29

网友C:
这个电路没有几个人能详细且明了的讲清楚工作原理过程,很多老师讲得也是一支半解的。

我测到pq8114的2角和5角有20v,不明白这个20v怎么来的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前天 10:29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不懂设计这么这么复杂做什么!!!!!

我测到pq8114的2角和5角有20v,不明白这个20v怎么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没有几个人能详细且明了的讲清楚工作原理过程,很多老师讲得也是一支半解的。

我测到pq8114的2角和5角有20v,不明白这个20v怎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