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点短路到开机掉电没思路了

楼主(2026-01-28):
板号nme401二修板子,故障是c口掉点,公共点短路是个电容,电容歪扭七八感觉是同行自己装的一个坏电容,排除短路后,第二个c口正常跑码,就把第一个c口补点装上了,结果有时不升压,换了cc芯片ok了,然后外接不亮,量到数据时钟的电阻OL,换掉ok,然后进系统就掉电,到这没思路了,是要接上电池吗,大神们提供些思路

网友:
现在好多型号都要装电池的,光电源带不动,接电池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