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460M D2VX SI r1.1卡logo求助

楼主(2026-01-28):
一开始蜂鸣器长响5声报内存故障。
拔电池放电后顺利通过自检,但是卡logo,万用表测主板各路供电正常,usb键鼠插所有usb口全部不能用,usb口电压和数据线阻值正常。

吹下单bios芯片刷bios,装回开机能通过logo,在下一屏reset bios提示框卡死,键鼠亮灯但按下没反应。按重启按钮等8秒能重启。短按电源键时,io到桥的pwbtn脚有跳变,桥到io的s3 s4 s5信号仍然是3.3v没变化,短按电源键后主板音频灯带熄灭,cpu风扇继续转,cpu核心供电从0.96v下降到0.75v,直到长按电源键才能关机。请各位网友帮忙想想办法?

后续:再次测量发现一个USB3.0接口的一个数据脚,对地对5v对其他数据脚,阻值都是无限大。看点位图该数据脚直接连桥。于是揭开桥散热,测桥上电容两端阻值,大部分阻值只有0.010v。

网友A:
如果是我是这样操作的,先换个电源,换电源没好,然后拆声卡、网卡,有com芯片优先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是这样操作的,先换个电源,换电源没好,然后拆声卡、网卡,有com芯片优先拆。

再次测量发现一个USB3.0接口的一个数据脚对地对5v对其他数据脚,阻值都是无限大。看点位图该数据脚直接连桥。于是揭开桥散热,测桥上电容两端阻值,大部分阻值只有0.010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再次测量发现一个USB3.0接口的一个数据脚对地对5v对其他数据脚,阻值都是无限大。看点位图该数据脚直接连 ...

桥短路?运气不会那么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短路?运气不会那么差吧?

能触发的主板,桥短路很罕见。以前只遇到过一次,有块七彩虹G41能进系统,就是usb不能用,换桥就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