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铜管是不是得换了

楼主(2026-01-28):
这铜管是不是得换了

网友:
你能换吗?里面灌满散热剂,不是普通的铜管。

网友:
这样就麻烦了,头痛

网友:
散热钢管只能买吧,想自己加工?没那个本事

网友:
可能是会有影响了

网友:
是得换了

网友:
温度正常就不用。

网友:
不漏就没事。

网友:
加热一端 然后用热成像观察导热状况

网友:
没漏的话一般没事

网友:
不要浪费纳税人的钱

网友:
用鲁大师测试看,温度不高不用换

网友:
看看散热效果吧。

网友:
看看温度和找个鲁大师之类的看看温度

网友:
这个不用换吧··能用就用··不能用发热严重就只能换咯···小小的压扁问题不大··

网友:
散热正常就不用换

网友:
可以用手摸一下CPU和散热口这两个地方的温度差别大不大,如果散热口那里热导不过去就得换了。

网友:
先判断漏不漏,不漏就能用换。

网友:
表面看不到 烤鸡没问题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