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c笔记本自动关机

楼主:
华硕k42jc,前几天我在bios下用easy flash更新bios,进度条到100%,就黑屏自动关机了,然后再按开机键,就没反应了,主板上一个指示灯都不亮。
然后买个编程器,拆下bios芯片刷官网bios,后来,只要插电,不按开机键,开机指示灯就亮,风扇狂转,屏幕还是没反应。不开机
后来发现bios芯片容量是4m,官网ROM是2m,我又cmd下把两个ROM文件复制合成一个4m文件刷进去,然后开机键正常了,风扇狂转,屏幕还是不亮,不开机,
各位老哥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扔了吧   有啥可修的  这个

网友:
型号是不是没有刷对,这个机型很多小型号的

网友:
这款机型有很多版本,要按内存槽贴纸板号下载bios刷写。

网友:
这个老机器故障多着呢,就像二楼说的,扔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