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代CPU变形矫正方法
发表于

楼主:
中间鼓肚矫正方法,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探讨一下。
cpu
方法
App
本主题由 18366882290 于

网友:
审核通过

网友:
来自: 河北
我遇到过变形的 一般上BGA后 就回正了 但温度不易太高,一般改成中温锡球 上机即可

网友:
矫正它干啥 直接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