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板子是哪个元件坏了

楼主(2026-01-29):
这块板子是哪个元件坏了,会导致频闪灯不稳定,4个电容换了0.033uf2000vdc的,2m电阻也换了,稳压管7812ct 7805ct也换了还是不行,1uf1600vdc也对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应该是前级电压不稳。检查尖峰吸收电路,或者芯片供电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