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夏普LCD-65SU560A背光恒流驱动板

楼主:
夏普 LCD-65SU560A 的背光恒流驱动板核心型号为 C650S05E02B(群创光电生产),适配 L650S502EB - C005 等标识板,常见故障是 DC - DC 降压芯片 FR9686 损坏、电容鼓包,可通过代换芯片或换板解决。

核心信息
项目
详情

型号C650S05E02B(适配 L650S502EB - C005)
生产商群创光电(Innolux)
适配机型夏普 LCD - 65SU560A/65S3A、海信 LED58/65K700U 等
核心芯片FR9686(DC - DC 降压,可 RT8289 代换)
供电24V 主供电,需点灯信号、亮度调节信号正常

常见故障与维修
  • 背光不亮 / 黑屏(高概率)
    • 排查:测 24V 供电、点灯信号、亮度调节信号,均正常则恒流板故障;电压跳动多为 FR9686 损坏;电容鼓包(35V/1000μF 常见)会导致供电不稳。
    • 维修:鼓包电容换同规格;FR9686 可用 RT8289 直接代换,无需改外围元件。

  • 开机保护 / 背光闪灭
    • 排查:先测灯条,灯条老化或短路会触发恒流板保护;灯条正常则为恒流板过流保护电路故障。
    • 维修:更换灯条;检查恒流板电流检测电阻、MOS 管,损坏则更换。

  • 亮度异常 / 调节失效
    • 排查:亮度调节信号(3.3V 左右)异常,或恒流板调光电路故障。
    • 维修:查主板到恒流板调光线路;更换调光芯片或相关元件。

更换与购买建议
  • 购买渠道:淘宝等平台有原装拆机板(约 80-150 元),选测试好、带质保的商家。
  • 更换步骤
    • 断电拆机,取下恒流板铁盖,拔下排线(做好标记)。
    • 拧下固定螺丝,更换新板,插紧排线,扣好卡扣。
    • 通电测试,背光正常则装机。

  • 注意事项:换板前确认型号一致;无维修经验优先换板,避免损坏元件。

安全提示
  • 维修全程断电,防止触电;拆机时做好防静电措施。
  • 检测灯条需用专业点灯器,避免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