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LED50EC590UN液晶电视屏幕自检

楼主:
一、常规屏幕测试(遥控器操作)
  • 开机进入主页,按遥控器菜单键→选择 “设置”→“图像”→“屏幕测试”(部分版本在 “图像设置” 或 “系统设置 - 图像” 中)。
  • 进入后屏幕循环显示纯白、纯黑、纯红、纯绿、纯蓝及网格线,检查坏点、亮点、漏光、色偏、亮度不均。
  • 按返回键或退出键结束测试,恢复正常画面。

二、工厂模式自检(深度诊断)
  • 进入工厂模式
    • 电视开机,按遥控器依次按:菜单→1→1→4→7(部分版本为菜单→0→0→0→0),进入工厂模式主界面。

  • 屏幕自检选项
    • 选择 “屏自检”“LPS 测试” 或 “Panel Test”,启动专业测试,含灰阶、色彩渐变、点屏等,可判断逻辑板、屏体、边板是否异常。
    • 查看 “屏参” 确认型号与逻辑板匹配,屏参错误可能导致自检异常。

  • 退出工厂模式
    • 按电源键关机重启,或选择 “Factory Reset” 后重启(重置会清除用户设置,谨慎操作)。

三、强制纯色 / 故障自检(断电操作,维修排查用)
  • 故障现象触发:开机自动循环白 / 红 / 绿 / 蓝 / 黑且无法退出,多为屏线接触不良或主板无信号上屏。
  • 排查步骤
    • 断电 5 分钟,拔下电源插头,拆开电视后盖,找到逻辑板与屏体连接的排线,用橡皮擦清洁排线金手指,重新插紧并扣好卡扣。
    • 通电测试,仍异常则进入工厂模式核对屏参,屏参错误需重新写入;屏参正常则检查主板信号输出或逻辑板故障。

四、自检要点与异常处理
检测项目
判断标准
异常处理

坏点 / 亮点纯黑背景无亮点,纯白背景无暗点,单屏≤3 个为合格超过标准联系售后换屏
漏光全黑画面边缘无明显泛白轻微漏光属正常,严重则检查背光或屏体
色偏 / 亮度不均纯色画面无局部色差、亮度一致调整色彩 / 亮度设置,无效则检修逻辑板或背光
自检无法退出循环显示纯色且按键无响应清洁屏线→核对屏参→检修主板 / 逻辑板

五、安全与注意事项
  • 工厂模式操作谨慎,避免误改关键参数,操作前记录原始设置。
  • 拆机清洁屏线需断电防静电,佩戴防静电手环,防止损坏元件。
  • 自检仅用于故障诊断,无法修复硬件问题,硬件故障建议联系海信售后或专业维修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