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M-D3V 2.0主板开机无反应,问题在哪?

楼主(2026-01-29):
技嘉B75M-D3V 2.0主板开机无反应,根据上电时序:1.电池3V电压过RB电阻1K电阻改名为VBAT,一路送到IO芯片98,用于检测电池电量.另一路送到D1的1脚,从3脚输出RTCVDD,给PCH提供实时时钟供电.
2.RTCVDD通过R239390K改名为DSWVRMEN送到PCH,开启PCH内部深度休眠供电1.05V稳压器工作.
RTCVDD通过R236390K改名为INTVRMEN,送到PCH,开启PCH内部1.05V待机供电稳压器工作.
RTCVDD通过R23720KC92组成的延时电路,延时得到实时时钟复位信号-RTCRST送到PCH,并且连接到CLR_CMOS跳线。
RTCVDD通过R23420KC91组成的延时电路,延时得到第二个实时时钟复位信号-SRTCRST送到PCH。
3.PCH给32K晶振供电,晶振起振产生32.768KHz频率给PCH。
4.插上ATX电源,电源输出5VSB,通过Q64降压得到3.3V的3VDUAL_PCH电压,送到PCH的VCCDSW3_3脚,给桥提供深度休眠供电。
5.3VDUAL过R285,送到Q39的B极,控制Q41导通,使Q39截止,通过R267上拉得到3.3V高电平PCH_DPWROK信号,送到PCH表示深度休眠供电正常。
6.5VSB通过Q58转换为5VDUAL供电,5VDUAL再经过Q61降压,得到3VDUAL电压,给PCH的VCCSUS3_3脚、IO的33脚、PCI的A14脚、PCIE的B10脚提供待机供电。
7.IO芯片从114脚输出-RSMRST#信号,通过R326上拉为3.3V高电平,送到PCH表示主板待机供电正常。
8.短接开关针,产生高低高跳变的触发信号-PWRBT_1,过R175电阻改名为-PWRBTSW,送到IO芯片的104脚。
9.IO芯片通过内部转换从101脚输出高低高跳变的PWRBTSW信号,送到PCH请求上电。
10.PCH从BN52脚发出持续高电平的-S4_s5信号,送到IO的106脚,得到高电平的IO93脚发出DDR_EN信号,开启内存供电电路。
11.PCH从BN53脚发出持续高电平的-SLP_S3、-SLP_A信号,-SLP_S3送到IO芯片的100脚,表示允许上电。
12.IO芯片从105脚发出持续低电平-PSON信号,装到ATX电源接口的16脚。
13.ATX电源16脚(绿线)被拉低后,电源输出5V、12V、3.3V等主供电,完成上电。根据时序走到第9步IO内部从101脚输出高低跳变的PWRBTSW信号,后第10步桥未向IO106脚 发出持续的-S4_S5信号,100-SPL_S3和桥-SLP_A高信号没有。-SLP_A通过电阻R671和RT9018B线性稳压块的第2脚相连。另一端和BT54双向二极管相连,再一路通过电阻R666和Q81的2脚相连,也就是说-SLP_A被桥拉低了。这是怎么回事?有懂的老铁吗?

网友A:
你想表达什么?你自己都说是被桥拉低了,还需别人教你怎么做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想表达什么?你自己都说是被桥拉低了,还需别人教你怎么做吗?

那是桥坏了,还是桥的什么条件不满足?如果真是它坏了,断电后-SLP_A二极管压降0.530,桥一上电就成了25欧姆,,如果真是桥坏,你上不上电它应该都只有25欧姆才对啊,且根据判断南桥损坏的方法,它没有坏了的表现啊?南桥由深睡到开机,有那些条件必须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桥坏了,还是桥的什么条件不满足?如果真是它坏了,断电后-SLP_A二极管压降0.530,桥一上电就成了25欧姆,,如果真是桥坏,你上不上电它应该都只有25欧姆才对啊,且根据判断南桥损坏的方法,它没有坏了的表现啊?南桥由深睡到开机,有那些条件必须满足?

说这么多,就是不敢换个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桥坏了,还是桥的什么条件不满足?如果真是它坏了,断电后-SLP_A二极管压降0.530,桥一上电就成了25欧姆,,如果真是桥坏,你上不上电它应该都只有25欧姆才对啊,且根据判断南桥损坏的方法,它没有坏了的表现啊?南桥由深睡到开机,有那些条件必须满足?

“桥一上电就成了25欧姆”   你带电测阻值?

网友C:
如果1--9步你都测试正常的话,桥没有产生-SLP_S3,桥挂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1--9步你都测试正常的话,桥没有产生-SLP_S3,桥挂的可能性很大。

今天又把桥的待机模式分:G3状态、DEEP状态和SS状态以及触发状态,各状态必须满足条件来看SS状态中BATLOW#检测脚一端排阻RN20  GPIO72电压只有0.25伏,是不是不正常呢?BATLOW#_GPIO72信号是通过一个8.2K电阻接3VDUAL。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又把桥的待机模式分:G3状态、DEEP状态和SS状态以及触发状态,各状态必须满足条件来看SS状态中BATLOW ...

0.25v显然不对,你把3v直连过去,跨过电阻,再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今天又把桥的待机模式分:G3状态、DEEP状态和SS状态以及触发状态,各状态必须满足条件来看SS状态中BATLOW ...

先测一下#BATLOW引脚对地阻值,是不是IO短路?再直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测一下#BATLOW引脚对地阻值,是不是IO短路?再直连

量了,用二极管挡量是0.52伏压降!说明不短路

网友B:
感谢各位好友的相助,真是这个问题导致的,有些人一上来就说桥坏了,换桥什么的,拿出点专业素质来。那是万不得以时才换,换桥不是随便换的,B75芯片坏的可能性小,怎么可能坏在待机电路上,要坏也坏在正常工作的大电流上。上电芯片又不发热。如真坏对地值会不会不变的,如对地值有变化,说明有内部三极管导通或截止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各位好友的相助,真是这个问题导致的,有些人一上来就说桥坏了,换桥什么的,拿出点专业素质来。那是万不得以时才换,换桥不是随便换的,B75芯片坏的可能性小,怎么可能坏在待机电路上,要坏也坏在正常工作的大电流上。上电芯片又不发热。如真坏对地值会不会不变的,如对地值有变化,说明有内部三极管导通或截止的。

哈哈,我看你写了这么多,我以为你是把时序都吃得很透的那种,一般按时序查也查不出问题的,按经验就是要得干桥了,但没想到你没按时序顺序查,是我高估你了。

这个触发的时序应该是VCCRTC、RTCRST#、SRTCRST#、32.768 、VCCDSW3_3 、DPWROK 、VCCSUS3_3、BATLOW# 、RSMRST#、DSWVRMEN 、INTVRMEN

待机方面的第8个就是你主板不触发的故障点,如果你按着顺序查下去,早就发现故障点了。这个时序可不是我瞎掰的,这是论坛里月饼发给大家的。
链接:https://appapi.chinafix.com/mag/circle/v1/forum/threadWapPage?tid=1095416&themecolor=f30c5c&circle_id=128&p_u=1184925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又把桥的待机模式分:G3状态、DEEP状态和SS状态以及触发状态,各状态必须满足条件来看SS状态中BATLOW ...

我日,果然是排阻RN20的问题,待机不触发时电压3.21伏,一触发它就变成0.25伏,用镊子短接按开机,竟然开机了,上天有人建议直接短接我怕出问题。没想真是它有问题。那是短接使用还是换个排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看你写了这么多,我以为你是把时序都吃得很透的那种,一般按时序查也查不出问题的,按经验就是要 ...

我日,真是那个RN20的排阻,这个很奇怪,在路测有4.6K,应该是好的,插上ATX电源不按开机键,该排阻近南桥端有3.21伏,一按开机键就成了0.26伏了,往天有朋友说直接短接,我就用镊子短接了一下,竟然真的跑码板亮了一下,测排阻近南桥端电压0.68伏,9018B芯片第2脚3.3伏闪了一下。看来问题真的出现在那个RN20的排阻上了。这个排阻近南桥端接了4路:GPIO44、GPIO45、GPIO15和GPIO72,其中GPIO44、GPIO45近南桥端电压为3.3伏左右,而GPIO15和GPIO72近南桥端电压均0.25伏左右(在按开机按扭后)。只有先换一下该排阻看看,点亮跑码板(点亮跑码板后GPIO72电压为0.68伏)显示无复位和时钟。然后迅速掉电了。RN19有个脚空着,不行把它接那GPIO72脚?那个位置不好弄,要保护南桥,还担心把SATA接口吹坏了。接个线过去应该好弄,就是GPIO15电压不对,不知行不?

网友:
这个主板今天终于修好了,感谢那些给提供思路的朋友,原来这个主板不触发的问题就是那个RN20排阻的问题,往天找不到这个排阻代换,在板量(阻值4K.6左右)又觉得没有问题,今天就按有的网友说的直接短接,没想到竟然真的触发了,看到跑码板亮灯,就知道离成功不远了。把这个排阻拆下来量好着呢,又焊回去,竟然正常了,原本以为这种电阻有引脚,搞了半天折下来才知道,那个所谓的引脚是焊盘。检测没问题又焊回去后,开机一切正常。中午点亮后马上掉电的原因也找到了,是Q20三极管损坏造成第3脚电压没有被拉低,Q16三极管没有截止,从而没有产生VTTEN高信号,则LM324第12没有1.05伏电压,从而没有产生CPUVTT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