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液晶电视LA46C530F1R黑屏有声故障检修一例

楼主(2026-01-29):
故障现象
开机有正常伴音,屏幕全程黑屏,无背光点亮迹象,电源指示灯正常,遥控器操作有响应,判断为主板信号正常,故障聚焦背光系统或相关控制电路。

检修流程与关键测试
一、初步判断(非拆机)
  • 手电筒测试:开机后用强光手电筒斜照屏幕,能看到模糊图像,确定是背光系统故障;无图像则需进一步排查主板、逻辑板或屏体。
  • 基础复位:断电 5 分钟,重新通电并切换输入源,排除软件或信号源问题。

二、拆机检测(断电放电,防静电)
  • 电源板(BN44-00341A)检测
    • 测 PFC 电压:正常约 380V,实测 389V,正常。
    • 测主板供电:12V、5V 输出稳定,无波动,排除电源板主供电故障。
    • 测背光控制信号:主板输出的 INVERTER ON/OFF、PWM 均为高电平,说明主板已发出点灯指令,故障在背光驱动侧。

  • 背光驱动电路(IP 板)检测
    • 背光 IC(LX6503AID)供电:1 脚 12V 正常;16 脚 VREF 无电压,7 脚 EN 使能端 0V(异常,正常应为高电平)。
    • 追溯 EN 使能电路:7 脚经 RI814(01D)电阻接光耦 PC803S 的 3 脚,PC803S 的 4 脚接主板 INVERTER ON/OFF 信号,1 脚经 RI875、RI873 电阻接供电,2 脚接 UB801(431)的 K 极(PFC 电压检测端)。

  • 光耦与反馈电路排查
    • 断电测 PC803S 引脚:1-2 脚正向电阻正常,3-4 脚无短路;通电测 PC803S 4 脚为高电平,3 脚为 0V,判断光耦未导通。
    • 检测 UB801(431):R 极检测 PFC 电压正常,但 2 脚与光耦 1 脚连接异常,存在虚焊,导致光耦无法触发,EN 使能端无电压,背光 IC 不工作。

三、故障定位与维修
  • 故障点:UB801(431)引脚虚焊,导致光耦 PC803S 未导通,背光 IC 无 EN 使能信号,背光电路不启动。
  • 维修操作:
    • 用烙铁对 UB801 引脚补焊,清理周边焊盘氧化物。
    • 复测光耦 PC803S 3 脚电压,恢复高电平,LX6503AID 7 脚 EN 为高电平,16 脚 VREF 正常,背光点亮。

  • 通电验证:屏幕背光正常,图像显示正常,伴音无异常,故障排除。

常见故障点与维修建议
故障部位
典型表现
维修方案

背光 IC(LX6503AID)损坏EN 信号正常,无背光输出更换同型号 IC,检查周边电容
光耦 PC803S 失效控制信号正常,EN 端无电压更换 PC803S,复测反馈回路
UB801(431)虚焊 / 损坏PFC 正常,光耦不导通补焊或更换 431,校准反馈电阻
背光灯条断路背光闪烁后黑屏测灯条阻值,更换整组灯条
屏线接触不良黑屏无图像,背光正常清洁金手指,重新插紧排线

安全与注意事项
  • 拆机前必须断电并放电,避免高压触电;操作时佩戴防静电手环。
  • 补焊时控制烙铁温度与时间,防止焊盘脱落或元件损坏。
  • 若背光 IC 更换后仍异常,需排查灯条是否短路,避免二次损坏驱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