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250MH 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
  一片联想IB250MH的台式主板,客户送来测试一下能上电,用万用表测量各个电感电压,除CPU供电外别的电压均产生。目测主板发现COM口芯片U29表面有破洞。肯定是烧了。拆除U29后上电测试依然无CPU供电产生,本着先软后硬的原则,刷了BIOS故障依旧。想了一下,既然是COM口芯片U29烧毁,肯定跟COM口U29所关联的电路或芯片还有问题。于是测量COM口工作所需的条件,先测U29供电1脚,10脚,20脚均正常。再测其它引脚的对地阻值,当测到U29的15脚时对地阻值只有5欧。这可定不正常。通过图纸搜索到U29受U33去控制。果断拆了U33后测量阻值恢复正常。更换U33顺利亮机。还有一点要注意此板不接温控线CPU风扇狂转。

网友:
什么是顺藤摸瓜,这个方法被楼主运用的淋漓尽致,值得好好学习的方法!很多的工控机也是有这个故障的!

网友:
谢谢分享,如果配有实物图片就更完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