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上普sp350W电脑电源电路图

楼主(2026-01-29):
SP350W电脑电源开关管C31501脚接地电阻烧的没有了,不知道阻值多少了,有电路图的帮忙传一下,谢了!

网友:
搞这种没用,买新的也不贵

网友:
这种小功率低端电源没有修的价值。

网友:
检流电阻一般都很小阻值,0.2左右,功率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