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HL48.P806.V11有待机灯按开关无反应

楼主:
HL48.P806.V11有待机灯按开关无反应, 给大师求图,或者是维修的思路,通电指示灯会亮,开机键也有3.3V的跳变,就是按开机键后指示灯没有变化,开不了机,插电的电压如图 如果有图纸,可以付费,感谢!
请教大神,这个芯片是什么型号,感谢!

网友:
系统坏了。无法开机

大师有维修方案吗,可以指导吗,付费给你,感谢!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昨天 10:31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坏了。无法开机

大师有维修方案吗,可以指导吗,付费给你,感谢!

网友B:
如果有编程器的话,看一下打印信息!

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emmc寿命已到。

请教大师:怎么来看EMMC信息,有具体发方法吗,感谢,我有TR809H的编程器!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2 小时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编程器的话,看一下打印信息!

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emmc寿命已到。

请教大师:怎么来看EMMC信息,有具体发方法吗,感谢,我有TR809H的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