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程】华硕主板关闭BIOS写保护

楼主:
本文以 华硕P8B75-M LX PLUS主板 为例教你如何关闭BIOS写保护,任意刷入修改后的BIOS固件。

一、备份主板BIOS
Intel 平台我习惯使用 Intel ME System Tools ,这个在 GitHub上可以下载,直接放地址: https://github.com/mostav02/Remove_IntelME_FPT
Intel ME System Tools 有许多版本,对应不同的芯片组。对于华硕P8B75-M LX PLUS主板,需要使用Intel ME System Tools v8 r3。

使用示例1:列出BIOS存储芯片:
fptw64.exe -i

Intel (R) Flash Programming Tool. Version:  8.1.60.1561
Copyright (c) 2007 - 2014, Intel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Platform: Intel(R) B75 Express Chipset
Reading HSFSTS register... Flash Descriptor: Valid

    --- Flash Devices Found ---
    W25Q64BV    ID:0xEF4017    Size: 8192KB (65536Kb)
    W25Q64BV    ID:0xEF4017    Size: 8192KB (65536Kb)

    --- Flash Image Information --
    Signature: VALID
    Number of Flash Components: 2
        Component 1 - 8192KB (65536Kb)
        Component 2 - 8192KB (65536Kb)
    Regions:
        Descriptor - Base: 0x000000, Limit: 0x000FFF
        BIOS       - Base: 0x800000, Limit: 0xFFFFFF
        ME         - Base: 0x001000, Limit: 0x7FFFFF
        GbE        - Not present
        PDR        - Not present
    Master Region Access:
        CPU/BIOS - ID: 0x0000, Read: 0x0B, Write: 0x0A
        ME       - ID: 0x0000, Read: 0x0D, Write: 0x0C
        GbE      - ID: 0x0118, Read: 0x08, Write: 0x08

Total Accessable SPI Memory: 16384KB, Total Installed SPI Memory : 16384KB

FPT Operation Passed

使用示例2:备份bios:
fptw64.exe -bios -d bios_backup.bin

Intel (R) Flash Programming Tool. Version:  8.1.60.1561
Copyright (c) 2007 - 2014, Intel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Platform: Intel(R) B75 Express Chipset
Reading HSFSTS register... Flash Descriptor: Valid

    --- Flash Devices Found ---
    W25Q64BV    ID:0xEF4017    Size: 8192KB (65536Kb)
    W25Q64BV    ID:0xEF4017    Size: 8192KB (65536Kb)

[bios_backup.bin] file already exists
Do you want to overwrite file? Y/<N> or q to quit : y

- Reading Flash [0x1000000] 8192KB of 8192KB - 100% complete.
Writing flash contents to file "bios_backup.bin"...

Memory Dump Complete
FPT Operation Passed

这个导出的BIOS文件另存一份后就可以进行各种编辑,比如更新处理器微码,比如添加NVME微码等等。问题是,华硕主板自带BIOS锁,改完后的BIOS固件无法用fptw64直接刷,用华硕正规工具刷也过不了验证。对此winraid论坛上有一篇很好的帖子,愿意读英文的可以直达链接: HowTo Fix Intel FPT Error 280 or 368 , 以下是本人操作记录。

二、准备必要工具
两个附件都需要下载,另外需要准备一个U盘。
三、制作U盘
打开附件1,把 /EFI-Setup-FPT-Universal-IFR-Extractor/efi Setup/boot/ 目录中的 bootx64.efi 直接放到U盘根目录,再把它改名成Shell.efi。U盘格式应该是fat32,我的U盘已经刷了Ventoy,于是把bootx64.efi直接放在了VTOYEFI,如果放不下分区里其他文件都可以删。一会儿需要从U盘启动进入EFI。
四、寻找BIOS锁变量位置
虽然华硕BIOS中没有开关BIOS写保护的选项,这个变量在固件中是实际存在的,只要知道它的位置,就可以在EFI中直接修改值,达到关闭BIOS写保护目的。

1. 解压缩附件2,用UEFITool_028.exe打开你修改后的BIOS文件,文本搜索 bios lock ,找到对应section,右键 Extract as is,可得到一个srt格式文件;

2. 用附件1 中的 Universal IFR Extractor7.exe 打开刚才的srt文件,点击 Extract,得到一个文本文件;

3. 打开得到的文本文件,搜索 bios lock,可以定位到这样一段:One Of: BIOS Lock, VarStoreInfo (VarOffset/VarName): 0x89, VarStore: 0x1, QuestionId: 0x48, Size: 1, Min: 0x0, Max 0x0, Step: 0x0 {05 A6 31 01 32 01 48 00 01 00 89 00 10 1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可见 0x89 就是 BIOS Lock 这一变量的存储位置,默认值1即开启。记住 0x89 ,一会儿要用到;

4. 重启电脑进入BIOS,在高级模式中,鼠标点击右上角退出,选择用U盘启动EFI Shell;

5. 输入 setup_var 0x89 0x0 敲回车,完成后按 Ctrl + Alt + Delete 重启电脑,现在即可使用fptw写入修改后的BIOS文件。再次重启电脑,此时运行的就是更新了微码的bios。

写入bios命令如下:
fptw64.exe -bios -f bios.bin

操作成功后重启系统,写入bios操作成功。当然此时bios又重新上锁了,下次再去除bios写保护可以直接进入EFI操作,这个变量地址是不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