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61主板安装M.2固态硬盘

楼主(2026-01-30):
各位高手,X61主板上的原迅盘位是MSATA接口,但是不识别MSATA固态硬盘。我在xhs上看到有人用转接版安装了NVME固态,问题来了:淘宝上的转接板只有MSATA转NGFF,或者M-PCEI转NVME,求教!!

网友A:
MSATS为什么不识别MSATA呢, 这个最好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MSATS为什么不识别MSATA呢, 这个最好看一下

这是个迅盘位,就是网卡那种。据说可以安装低电压的NVME,所以就有了转接的方案!

网友:
这装上也不会快多少了

网友:
M2是为了速度,msata真没必要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