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TV-43P1S雷击不开机,坏的很少见,

楼主:
你这台PPTV-43P1S电视雷击后不开机,但内部元件损坏不多的情况确实存在,属于“雷击后部分损坏”的典型现象。雷击可能通过电源或天线引入瞬间高压,但并非所有电路都会受损,有时仅击穿关键元件(如电源管理芯片)或造成局部短路,导致整机无法启动。

雷击后电视“坏的很少见”的可能原因
  • ‌雷击能量路径集中‌:高压可能优先击穿最脆弱的路径(如电源输入端的压敏电阻或保险丝),保护其他部分。
  • ‌关键元件单一损坏‌:仅电源管理芯片或主板上某颗IC损坏,即可导致不开机,但其他电路完好。
  • ‌瞬时过压而非持续电流‌:雷击持续时间短,可能仅造成局部击穿,未引发大面积过热烧毁。
针对性维修建议

若自行检测,可优先排查:

  • ‌电源部分‌:检查保险丝、整流桥堆和主电源芯片是否损坏。
  • ‌主板关键点‌:测量逻辑板供电电压(如1.8V、VGH等),排查电容短路或击穿。
  • ‌信号输入部分‌:检查天线接口和高频头是否受损。

若无维修经验,建议送修。‌维修前务必断开所有电源和信号线‌,以防二次损坏。若损坏元件较少,维修成功率较高且成本可控。

网友:
什么时候AI的回复都来发贴了啊!

网友:
标题"求助中“,内容就维修方法加步骤,外加复制和粘贴。你是刷屏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