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P15E一个小问题不开机修复

楼主:
品牌:联想修好
型号:P15E
版号:nm-e221 r1
故障:不开机
检测:按开关电流有少许跳动,很小那种,拆出主板,去掉大电池,小电池,一样,

检测不过隔离,电压第一个管子不过,管子G级19V,查到是PQ107的1脚电压3.3,这个DISCHARGE不该有电压,信号是从BD4178来,查条件,找到我以前画的一个原理图,联想t440的,开机原理可以参考一下

按这个条件查到芯片的G2脚电压6.3,按电压和电阻比例算出来这个电压应该有8.2V

这个不对?

悲剧了,测量这个电阻的时候表笔滑了一下,把这两个电阻给连电了,DCINPWR20电压剩1V多,看来是把哪里烧了,

这个PF0203烧了

补好,又回到从前。

网上查到:只要电源管理芯片BD4178的VREGIN20(20V)、BAT_VOLT(6.6~7.2v)VCC3SW(3.3V)、HUTDWNIN#(3.2V)正常,同时TH_DET小于0.08v ,则电源管理芯片BD4178就会发出3.2v的高电平拉高-PWRSHUTDOWN.这里我测到的TH-DET是0.097,这个有问题吗?

和网上的资料说的不太一样,待机3.3有时候有,今天早上上电后稍等一下就有,后面的-PWRSHUTDOWN就有3.3V,问题是DISCHARGE也有高电平3.3V,公共点就不出。现在能查到的异常就是温控,查一下再说

   这个THDET总的电阻值10.8K欧。每个电阻标称540欧,一共是17个电阻,串联阻值540×17=9180,测量得所有阻值都在610-650之间,个别有670的,普遍比标称值高点,短接最后一个电阻,短接后阻值10.2千欧。电压0.092,少了一点点。
短接了一个中间的电阻,阻值降到7千欧,电压到0.07,算正常,但是故障一样,DISCHARGE还是3.3,看来不是温控的问题。

没动这个信号,机子已经点亮了,找到问题,是这个BAT_VOLT信号有问题,这个R4804电阻虚焊,你表笔压着测量着有6.6V电压,下边虚焊,没有vcc3sw的时候表笔戳一下R4804就出vcc3sw,表笔松开后芯片里面没电压,就导致这个芯片工作不正常,就是昨天测到的,这个vcc3sw电压时有时无。

手机编辑的有个亮机视频,这个不显示!
OK

总结:BD4178的VREGIN20(20V)实际测量19.5V。BAT_VOLT(6.6~7.2v),实际测量6.6,电池模式4.5V。这两个正常就会出VCC3SW(3.3V)。这个电压给
-PWRSHUTDOWN和DISCHARGE提供上拉。本例中推断可能是BAT_VOLT电阻接触不良,导致上电时候芯片收到这个电压,VCC3SW产生,拉高-PWRSHUTDOWN和DISCHARGE,导致隔离不过。后续这个BAT_VOLT有断掉,导致BD4178芯片工作不正常。机子工作停止。焊接R4804后信号稳定,芯片工作正常。拉低DISCHARGE,隔离电路工作正常。机子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