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代CPU艰难焊接
发表于

楼主:
治具钢网是0.45的孔,为了防止变形,CPU的4个脚用无铅锡球,中间用有铅的都不行,最后一次1.8V直接短路。就是这次短路给了灵感,0.45的短路说明锡球直接间距太小连锡了,果断换0.4锡球,最终修复。
总结:只要努力不放弃,没有修不好的机器,只要动脑子,没有克服不了的难题。
cpu
App
修复

网友:
审核通过

网友:
显示的内容和我编辑的内容不一样,缺少很多图片和内容,麻烦管理删除。

网友:
无铅 的 不容易卡住吗 等无铅融化 总感觉是锡锡带拖的时候 时间长温度高CPU弯的 我都用有铅的0.45锡球 装之前稍微掰直 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