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显示器驱动板的问题还是面板的问题

楼主:
各位大佬,这个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是面板的问题,正常使用成这样了

网友:
  显卡烤机软件来测一下了

      还有测显存的mats工具有没有

网友:
大概率是屏幕问题

网友:
是屏的问题吧。

网友:
最近很多客户也是说这个  电视 显示器是不是面板坏了,   到底您们说的面板是个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