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几个码重启 或者点亮一分钟后重启 查哪里问题

楼主(2026-01-31):
求助  主板跑几个码重启  或者点亮一分钟后重启  查哪里问题

网友:
先刷BIOS看看了

网友A:
一般查CPU供电的开启电路或者桥的复位电路

网友:
建议先说主板的具体品牌型号,也许有人经历过知道些什么。

网友:
据说,排除CPU问题后,大概率是在CPU供电不稳,然后查内存供电不稳,或者PCH某一路不稳。

网友:
所谓的不稳,我想大概率是某一电压下降,降到工作阈值以下发生重启。只是据说,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查CPU供电的开启电路或者桥的复位电路

这个老板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