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外星人笔记本电脑用错电源开机不显

楼主:
接客户一台外星人笔记本电脑,故障0.13 左右掉电。查了CPU 的供电的条件,直接把CPU 换了

换个CPU 那不就简单的事情吗、
换个CPU 开机后,电流跑了一段,然后就是死电流了(用的90w 的电源转接头)

不对啊,这个CPU虽然有问题,但应该能显示的啊。于是换了一个充电器试下。居然亮了

每天分享点知识,让大家少走弯路。

网友:
师傅技术厉害,感谢师傅点拨

网友:
CPU短路了吗?

原CPU 没短路,但就是一开机就掉电。示波器显示CPU 主供电都出了。我还把原来的CPU 重植了一次。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8 小时前

网友:
原CPU 没短路,但就是一开机就掉电。示波器显示CPU 主供电都出了。我还把原来的CPU 重植了一次。

网友:
你的电流表该换了!! 目前修本都用的 20A的电流表! 还有就是 转换头 需要用大功率的头 迅维在某宝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