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电动车充电器改12V48AH电瓶充电器

楼主(2026-01-31):
12V48AH铅酸电池, 最佳充电电压为14.5-15V(本充电器定为14.7V),浮充电压13.8V,充电电流不宜超过容量的10%即4.8A。转灯(转为浮充)电流选择规律:容量48AH的1.4A,容量20AH的0.6A,容量10AH的0.3A第一步、先分析48v电动车充电器电路的工作原理稳压控制:       LM324运放③10脚为2.5V基准电压,充电输出经R28、R25接到9脚及R24,构成电压检测,由运放输出(8脚)经D8控制光耦,使电压稳定。由于D13和分压电阻R21的存在,稳压值还会受到运放①的调整。电流控制:       LM324运放②由R19、R18使5脚稳定在0.28V,实测电流上限为2.8A,当电流过大时,Ⓐ点电压升高,6脚高于0.28V,7脚变为低电平,通过D9和光耦控制高压侧,使电流减小。转灯(转为浮充)控制:       LM324运放①第3脚由12脚2.5V基准电压过来经R22、R23分压使3脚稳定在0.08V,实测电流超过800MA时转红灯,未接电瓶时,2脚电压为0V,1脚输出高电平,经R30点亮绿LED,经R20到运放④第13脚,使14脚的输出为低电平,此时充电输出端为55.2V;       当电瓶接入,开始充电,电流大于800MA时,Ⓐ点电压升高,2脚电压高于0.08V,运放①的1脚输出翻转,变为低电平,绿LED熄灭,经由R20拉低13脚电压,使运放④的14脚输出高电平,经R29点亮红LED,经R31使风扇工作,因R21的分压,会使运放③把充电输出电压由55.2V升高到58.8V;       当充电快满,电流小于800MA时,运放①第2脚电压低于0.08V,1脚输出变为高电平,点亮绿LED,经R20使运放④第14脚输出翻转为低电平,红LED熄灭,风扇停转,D13和R21分压停止,使运放③把充电输出由58.8V调低到55.2V浮充电压,对电瓶浮充。第二步、改成12V48AH电瓶充电器,只改低压侧,高压侧不用改动。       充电电压14.7V,浮充电压13.8V,充电电流定为4A,转灯(转为浮充)电流设为1.4A1、重绕充电输出绕组:     把匝数减至原来的四分之一(22÷4=5.5匝,绕6匝),其他绕组不变。2、调整浮充电压:    用40W-100w灯泡,串接在220V市电输入端,空载调整R25、R28,使浮充电压输出为13.8V,经实验用导线短接R28(100K),去掉R25(15K),保留R25*(24K),用一只1M电阻与R25*(24K)并联,电压为13.8V。3、改转灯(转为浮充)电流:     调整R23、R22使LM324第3脚电压由0.08V升到0.14V,使转灯电流变为1.4A,手头上有只62K电阻,经计算与R22并联后约29.5K,与R23分压得到0.14V。4、改充电电流控制:    调整R18、R19使LM324第5脚电压由0.28V升到0.4V,即最大充电电流为4A。经计算在R19(56K)并联100K电阻后为35.9K,与R18分压LM324第5脚就升到0.4V。改完后12V48AH电瓶充电充电过程:      未接电瓶时输出电压为浮充电压即13.8V,接入电瓶,充电电流超过1.4A时,Ⓐ点电压升高,2脚电压高于0.14V,运放①的1脚输出翻转,变为低电平,绿LED熄灭,经由R20拉低13脚电压,使运放④的14脚输出高电平,经R29点亮红LED,经R31使风扇工作,因R21的分压,会使运放③把充电输出电压由13.8V提高到14.7V,当充电电流大于4A,Ⓐ点电压升高,6脚高于0.4V,7脚变为低电平,通过D9和光耦控制高压侧,使电流减小,这样充电电流始终不超过4A。充电快满电流小于1.4A时,运放①第2脚电压低于0.14V,1脚输出变为高电平,点亮绿LED,经R20使运放④第14脚输出翻转为低电平,红LED熄灭,风扇停转,D13和R21分压停止,使运放③把充电输出由14.7V调低到13.8V浮充电压,对电瓶浮充。用烙铁烫一下就可以取下磁芯摔断了,没关系,粘好还可以用。重绕输出绕组并适当加粗调好浮充电压13.8V花了1块钱买了根1KW的电炉丝,接上电炉丝,电流1.4A时还是红灯电流1.3A时转为浮冲状态,亮绿灯给12V48AH电瓶充电中充电状态,快充满了。买了个电流电压表加上去,9块9包邮。浮充状态1浮充状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