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个配置能装win12吗

楼主(2026-01-31):
(图片)

网友:
微软的脾气是都能装的,就是慢一些啦。

网友:
win12还没面世

网友:
哪来的WIN12呀,还没有面世呢

网友:
你这配置安装一个WIN7就不错了,WIN7以后系统不建议

网友:
XP32位。64位都难了

网友:
可以装win100

网友:
可以装win95

网友:
兄弟,你这是1代处理器,内存也小,自用最少上7代处理器才行

网友:
不知道55芯片组可以升级处理器吗?最高到940I7

网友:
加根内存,win10飞起。。

网友:
win7或win10最合适!现在出win12了???

网友:
可以 我自己装的就是w19

网友:
小马拉大大大大车,装WIN7正 好。

网友(2026-03-23):
内存偏小,勉强能装win10,最好8g以上内存,但这CPU,也就上win10吧,即使加了内存win11都够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