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液晶电视50E200E通病修复

楼主:
创维50E200E最常见三大通病及修复方案1. ‌三无故障(不开机、无声音、无图像)‌

这是该机型最典型的故障,表现为插电后指示灯不亮或亮一下就灭,完全无反应。

  • ‌核心原因‌:
    • 电源板上的电阻R115(标称10K)容易烧毁,导致控制芯片TEA1755T无法正常启动。
    • 即使更换R115后仍无输出,可能是TEA1755T芯片本身损坏,或更换后芯片16脚电压异常。
  • ‌修复建议‌:
    • 先检查R115是否开路,若已烧焦,建议更换为10K/1W以上功率电阻以增强耐久性。
    • 若更换电阻后仍不工作,需进一步检测TEA1755T芯片,必要时更换新芯片(有案例显示需更换两次才能排除隐性损坏)。

✅ 提示:部分维修人员发现原机设计存在缺陷,R115功率不足易反复烧毁,建议升级为50K电阻进行优化,但需结合实际电路验证。

2. ‌伴音杂音、声音小或有噪音‌

能开机但声音异常,是另一类高频问题。

  • ‌核心原因‌:

    • 主芯片集成的伴音数模转换模块外接电容C261性能不良,导致音频信号失真。
    • 功放芯片、主板软件更新无效,说明问题不在主芯片整体,而在外围元件。
  • ‌修复建议‌:

    • 重点检查C261电容是否漏电、容量下降或虚焊。
    • 更换同规格优质电容后,伴音问题通常可彻底解决。

✅ 提示:此类问题无需更换主板或功放芯片,精准定位C261即可省下不少维修成本。

3. ‌黑屏但有声音(LED驱动板故障)‌

用户能听到系统声音或节目音频,但屏幕全黑,属于背光或驱动问题。

  • ‌核心原因‌:

    • LED恒流驱动板故障,导致背光不亮。
    • 有案例指出,更换CPU上的18M晶振可解决此类黑屏问题,推测与启动时序异常有关。
  • ‌修复建议‌:

    • 检查背光灯条是否损坏,可用万用表测驱动板输出电压。
    • 若背光正常,则问题可能出在逻辑板或T-Con板信号中断。
    • 尝试更换18M晶振作为低成本排查手段。

综合维修建议:由简到繁,逐步排查
故障现象
优先检查点
是否可自修
推荐操作

三无R115电阻、TEA1755T芯片中(需焊接技能)先换R115,再换芯片
伴音杂音C261电容高(易定位)更换电容即可
黑屏有声LED驱动板、18M晶振中测电压+换晶振尝试
图像抖动
信号线、逻辑板高
重插屏线,切换信源

⚠️ ‌安全提醒‌:电视内部存在高压电路,非专业人员勿随意拆机,尤其是电源板部分,存在触电风险。若无维修经验,建议送至专业维修点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