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
NI GPIB-USB-HS维修一例(含固件备份)

楼主(2026-01-31):
在使用各种仪器设备时,最常用的恐怕就是GPIB接口了,它一般用来采集数据,设置仪器等。前段时间在使用我的TDS794D示波器的时候,因为想备份固件,所以就从某鱼上收了一个坏的NIGPIB-USB-HS适配器,当时回来的时候,USB线是被剪掉的,然后自己接上以后,当时虽然能用,但是没过几天,就驱动报错代码10了。当时就给这个东西上面所有的芯片都加焊了一遍,还是故障依旧,估计可能是固件的问题(掉固件了)。
然后我又去某鱼又收了一个坏的NIGPIB-USB-HS适配器,同样也是剪线的,这个给它接好USB线后,工作正常,于是,我就把这个好使的固件备份出来了,然后用编程器写入到坏的那个里面,然后就修好了。
这个东西有固件的就是右边的那个8脚芯片,它的型号是24LC256
然后它的背面几乎没什么芯片
然后接上电脑一起正常
正常后设备管理器里面显示:
然后双击NIMAX软件:
在界面中可以看到正常的设备,并且自检正常:
然后装好壳子,自己留着用:

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