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高压板这个接口怎么拆卸?

楼主:
先分清你是哪一种接口(一看就懂)
夏普、海信、创维、TCL 高压板 / 背光板,90% 都是下面这 3 类:

一、第 1 种:白色 / 黑色 卡扣式软排线接口(最常见)
外观特征:

  • 扁平排线,金色触点
  • 接口上面有一片可掀起的白色 / 灰色小压片(锁扣)
  • 排线直接插在里面,没有螺丝

正确拆卸步骤(绝对不撕坏)
  • 千万不要直接硬拔排线!一拔焊盘就掉!
  • 用指甲、小平口螺丝刀、镊子,轻轻把压片向上掀起来(只掀 2~3mm,掀到立起来就行,不要掀断)
  • 压片抬起后,排线完全松了,水平轻轻往外拉,就出来了。
  • 装回去:排线插到底 → 把压片按下去扣死。

这种是翻盖锁扣,掀起来 = 解锁,按下去 = 锁紧。

二、第 2 种:抽拉式黑色小滑块接口(夏普超多)
外观特征:

  • 黑色小方块,在排线接口两侧或前端
  • 不是翻盖,是前后滑动的小卡扣
  • 排线插中间,滑块在两边

拆卸方法
  • 用镊子或指甲,捏住黑色滑块,向 “外、向前” 平行拉出来 2~3mm
  • 拉出来一点点,就解锁了
  • 再轻轻把排线拔出来
  • 安装:排线插到底 → 把黑色滑块推回去扣紧

这种叫抽拉锁,一拉就松,一推就紧,夏普老款高压板特别多。

三、第 3 种:插件插座 / 针座(带线的插头,不是软排线)
外观特征:

  • 多根细铜线,做在一个白色 / 黑色塑料头里
  • 直接插在高压板的针脚上
  • 没有卡扣,就是紧配合

拆卸方法
  • 捏住塑料插头根部,不要捏线!
  • 左右轻轻晃一晃,再垂直向上 / 向外拔
  • 不要单拉一根线,会把线从插头里扯断

四、高压板上的高压输出线(接灯管那两根红线 / 白线)怎么拆?
你如果说的是接液晶屏背光灯管的那两根高压线,不是排线,那更要小心:

  • 高压线插头一般是白色硅胶 / 橡胶头,插在高压板高压包上
  • 拆卸:捏住橡胶头,垂直向上拔
  • 绝对不要拉电线! 高压线内部是高压引线,一拉就断,断了只能换整个高压包

五、最容易犯的 3 个错误(一犯就报废)
  • 直接硬拽软排线 → 排线撕裂、接口焊盘被扯掉,板直接废
  • 翻盖卡扣掀太用力 → 卡扣断脚,排线插不紧,开机黑屏、闪屏
  • 拔高压线拉线皮 → 内部断线,打火、烧高压板、有触电风险

六、我现在就能 100% 教你拆
你现在只需要做任意一件事:

  • 拍一张高压板接口的清晰近照(正面 + 侧面)
  • 或者描述:
    • 白色翻盖?
    • 黑色滑块?
    • 还是塑料插头?
    • 是软排线,还是带线的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