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我看看戴尔外星人X17 R1 3070TI 显卡MATS测试图是显卡坏了吗

楼主(2026-02-01):
客户送修一台外星人,故障是进入游戏就卡住 然后闪退。设备管理器显卡正常。跑甜甜圈也正常。就是不能打3D游戏。我重植了显卡,故障依旧。用MATS测试显存发现A通道报错,这个正常吗?
但是系统下面显卡不报错,显示也正常,也不花屏,就是进入游戏会卡屏,闪退。大神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没有人回复吗?

网友:
ABCD4个通道全部写错误

网友(2026-03-09):
故障已经解决,是MATS版本报错,用高一点的版本测试正常,至于打游戏会卡死闪退,最终是供电问题,换了显寸供电以后测试OK。之前重植了显卡和显存都没有解决,最后用示波器测量波形发现是显存供电管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