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长虹32M2换灯条电视机如何拆屏

楼主(2026-02-02):
一、拆机前准备(非常重要,避免碎屏、触电)
必备工具
  • 十字螺丝刀(小号 + 中号)
  • 塑料撬片 / 拆机翘板(严禁金属刀片直接撬壳)
  • 绝缘手套
  • 软布、泡沫、桌面软垫(放屏幕用)
  • 透明胶带(粘碎屏边、固定排线)
  • 新灯条(长虹 32M2 一般是2 条 / 3 条 6 灯 / 7 灯 3V 灯珠,买同长度、同灯数)

安全前提
  • 断电!拔电源插头至少 10 分钟再拆,放掉电容余电
  • 全程屏幕朝下放在软垫上,不要悬空
  • 不要拉扯任何排线,不要按压屏幕中间

二、长虹 32M2 整机拆机步骤(从后盖到拆屏)
这款是超薄 32 寸直下式 / 侧入式背光,结构简单,没有复杂卡扣,按下面顺序来:

步骤 1:拆底座、后盖螺丝
  • 把电视屏幕朝下平铺在软布 / 泡沫上,屏幕面完全贴软垫,不要压边角。
  • 拧下底座固定螺丝,取下底座。
  • 拧下后盖所有螺丝:
    • 后盖四周一圈螺丝
    • 中间支架 / 屏蔽罩上的固定螺丝
    • 接口位置(HDMI、电源口)附近的固定螺丝
      全部收好,不要混放。

步骤 2:撬开后壳
  • 找到后壳与前框的缝隙,从底部或侧面入手,用塑料撬片慢慢插入。
  • 沿四周逐点撬卡扣,不要大力猛撬,32M2 卡扣较软,容易断。
  • 后壳松动后,轻轻掀起,注意:后壳内侧可能连有按键板排线、WiFi 天线,不要直接扯掉!
  • 看到排线后,用指甲或撬片抬起排线压扣,水平拔出排线,再完全取下后盖。

步骤 3:取下电源板、主板屏蔽与固定件
此时能看到内部三块板:

  • 电源高压板
  • 主板(信号板)
  • 屏逻辑板(屏尾小板)

操作:

  • 拔掉电源板到主板的供电排线、插座。
  • 拔掉主板到屏逻辑板的屏线(扁宽排线)
    • 屏线两头有黑色压条,向上翻起,再轻轻抽出屏线,绝对不能折、不能拽。

  • 拧下电源板、主板的固定螺丝,把两块板轻轻移到侧边,不要扯断任何线,露出下方的金属中框 / 灯条仓。

步骤 4:拆前框与金属中框(关键:拆屏前一步)
32M2 屏幕是前框卡扣 + 中框螺丝固定,这一步最容易碎屏,严格照做:

  • 拧下金属中框四周所有固定螺丝,一般在四边内侧,数量 10~16 颗。
  • 找到前塑料框与屏幕玻璃的缝隙,用塑料撬片从边角轻轻撬,把前框与屏分离。
  • 前框松动后,慢慢掀开前框,注意:前框内侧可能粘有防尘泡棉,不要硬撕。
  • 前框完全取下后,只剩下玻璃屏 + 扩散板 + 导光板 + 灯条一体结构。

步骤 5:正式拆屏(最核心,新手必看)
重点:32 寸液晶是薄玻璃屏,只能抓四边黑边,绝对不能碰中间!
  • 双手捏住屏幕左右两侧的黑边,均匀用力,轻轻向上抬起。
  • 把屏幕缓慢掀起一个角度,注意屏幕下方没有排线拉扯后,再完全拿起。
  • 立即把屏幕屏幕面朝下放在提前铺好的软垫上,不要放硬物、不要压、不要放反。

网友:
最好排上上长虹电视的图片,可能有更多人帮你,没有图也不好给你讲。有图有真相吗。另如果你是第一次拆电视换背光,要重点考虑把屏拆裂或拆坏的风险。我在长虹快益点(长虹售后:长虹电视全方位的维修)呆过许多年。给你个小小建议。望考虑!呵呵!
武林推手:让维修成为一种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