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5主板能软关机 不能硬关机

楼主(2026-02-02):
技嘉b85的小板 回收来的 修好 但出现一个怪毛病 不能硬关机 ,开机正常 进系统关机也能完全关掉,就是按开关键 主板就是反复重启状态 关不了 风扇一直转 测绿线电压也是5v高电平。 io换过 依旧。这种毛病千年才遇一回 没有头绪 按正常时序也理不清 谁能提供一下维修思路

网友A:
以前在华硕上碰到过,内存边上的一个小三极管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在华硕上碰到过,内存边上的一个小三极管坏了

感谢分享,收藏

网友:
bios,南桥。  不行就过。

网友A:
前几天碰到过,查IO 34脚相连的几个三极管,有不良,更换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碰到过,查IO 34脚相连的几个三极管,有不良,更换即可。

谢谢 试试

网友:
重新用编程器硬刷一个BIOS 刷之前记得MAC地址留一下

网友:
那就软关机吧多大点事

网友:
修这种板子不划算

网友:
是挺奇怪的  BIOS 刷下试试

网友:
华硕主板有点位图,还不好修吗

网友:
如果修好了,可以告诉我们故障点吗?

网友:
这个好像是一个8脚芯片击穿了,导致它拉低了复位键,你在仔细查查

网友:
不理解主板能开机进系统了,怎么又反复重启?反复重启是是开不机的

网友:
这个故障确实挺奇葩的

网友:
如果修好了可以告诉我们故障点吗

网友:
关闭信号去查,包括睡眠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