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华为CREM-WFD9背光电压芯片型号

楼主(2026-02-02):
华为CREM-WFD9   板号:71616-1-20背光不亮,背光芯片LP8556SQX-E09烧了,
上家维修时把LP8556SQX-E09,背光电压开启芯片都拆了,那位维修过这机子的
师傅能提供下背光电压开启芯片的型号吗?

网友:
看你还缺电阻,明显少这个是2M,其他的我看不清,你再比对一下,我这个是料板,有需要我再给你量

网友:
多谢会员1151556

网友:
换上SGM2521后背光还是不亮,查LP8556SQX-E09没电压,SGM2521没打开,查SGM2521外围7脚电流限制设置电阻为0欧,参照手册 电流限制电阻一般都有几K欧以上,麻烦你在测量下图片中的电阻。

网友:
是不是电池不充电  用适配器暗屏?

网友:
以前我修过一个,芯片角周围的一个电阻对地短路了换了就好了,也是不亮屏故障

网友(2026-03-07):
直连就行,就是个输入隔离开关